联想G505机子开机不显示,急

楼主(2015-03-25):
联想G505机子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没显示,拆机测得CPU有0.93V的电压,有温升,旁边的显卡也有0.97V的电压,也有温升,

已经刷过BLOS,,,,问题还是一样,,,,测得内存有电压1.45V左右,其他+3.3,+5V的电压也有,感觉电压都很正常,,,,CPU也重焊了2次,问题一样

感觉跟网上说的是通病,,但是不知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点,,,在线等

网友:
要是急就换板,不急就慢慢查电路

网友:
电流跑了几下

网友A:
有跳变不亮的话是不北桥就是显卡。没有跳变的话就查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跳变不亮的话是不北桥就是显卡。没有跳变的话就查信号了

大哥说得也太笼统了吧,这只能说一大部分是这样子,还是有电路问题的说,小心误人子弟哦

网友:
集显电压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感觉是CPU坏了,,,有点麻烦,没换过桥

网友:
没事加cpu...,你电流多少哦

网友:
显卡坏了啊

网友:
看看电流跑多少  大家才能帮助你

网友:
CPU不会是你加挂了吧

网友:
我也有台,有搞定木有

网友:
CPU 虚焊的多吗? 我还没焊过

网友:
显卡或内存,查下管导通后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