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2880一体机谁拆过?

楼主(2015-03-25):
兄弟2880一体机,故障现象:拿起听筒掉线,听到内部“咔哒咔哒”的继电器吸合声音,但是需要几次才能吸合听到蜂音,怀疑继电器触点或周边元件参数变了。

网友:
这个事开票机,啊嘛?

网友:
这个是激光一体机,比较老了。不难拆,拆开好好研究下吧。

网友:
老一体机,可能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
又是鸡肋!!!电源板正反面、还有一块功能控制板

网友:
电源输出有一组15V(空载),开机后迅速被下拉到4.4V,不正常呀但负载没有短路和低阻现象,考虑电源老了带载能力差,看来需要仔细看看电源。

网友:
没玩过这玩意!!!!!

网友:
应该不难拆~拆过跟着长相很相似的~两个卡扣,挑开之后就几个螺丝

网友:
这么拉老的机器还修呀

网友:
你看看传真版有没有腐蚀吧

网友:
怀疑传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