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触发

楼主(2015-03-25):
插上可调电源有待机,按开关没反应,测了下3、5V电感,没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是51123,主供电16脚VIN为19V,VREF、EN0、VREG3、VREG5都正常,上下管阻值也正常,但18脚ENC的S5_ENABLE没有电压,这个是EC发过来的,就从EC这边查起,供电时钟复位和适配器检测信号都正常,果断刷EC的BIOS,开机了,装起来之后发现关机还有0.6的电流,又重新拆开,下了N个南桥BIOS才刷好
这里得到个教训,刷BIOS最后成对刷,千万别偷懒,最后奉献上B460独显的BIOS。

网友:
上传一对呀。

网友:
这个是一对的,发两个你还要下载两次

网友:
以前还真没太在意 都是分开下

网友:
一般这种问题首先要考虑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不触发刷EC的就可以亮机 要两个一起刷的不多

网友:
能刷N个BIOS   楼主的耐心也是不错的

网友:
看的出  楼主也是老手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 B460  不定时 白屏掉电的  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  加焊了2次还是涛声依旧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换完桥关机电流还在的BIOS

网友:
这样捆绑一起好,可以给我们省下载分,值得提倡。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楼主果然是老手了啊

网友:
昨天我接了这样的台电脑 同行说是进系统掉电 客户换个风扇 拿过来给我 差上电 大电流  修好之后 无3V 5V 现在我试下你的BIOS看看把!也许同样的毛病 公共电有20V电压。。

网友:
有你这样细心的楼主  我替大家感谢你  以后大家省的那样这样了 一次性搞定。

网友:
难得的经验分享,下回我就直接一次性刷两个,就不用来回折腾了!!

网友:
楼主大好人,这BIOS我找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