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问题,

楼主(2015-03-25):
HKC S988A 今天修了个这个显示器,开机不通电。测三电压,300 正常,12  6.7    5  6.7  开关无。
中间查找过程序就不细说了,最终找到问题所在,是一个贴片二极管坏了,(这个是在12  5  电压接线处的一堆电容那里),把他去下来都正常了,心想这个东西在这个电路当中起什么作用呢,想了想没得到答案,感觉没用就没有往上换,直接通电测试正常。。。。这个虽然想到会正常但真的正常也是很吃惊的。问一问高手,这个帖片二级管在这里起什么做用。

网友:
  这个  是  稳压二极管   叫什么  758

网友:
  亲这个   在hkc  里面    有很多     很容易坏

     一定要 换上  是稳压的 哦       758 的   二极管 ?

网友A:
支持楼上,确实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上,确实是稳压二极管

光支持就  行了    ???

  都不给我加个分

     还要 快乐的 玩耍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支持就  行了    ???

  都不给我加个分

我也没分了,怎么给你加啊。你能不能给我点分,我再给你加分啊

网友:
好吧
  就打比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