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3000在LOGO掉电

楼主(2015-03-25):
这老
笔记本
准确在显示LOGO处掉电,再触发一样。如果在LOGO处按F2,进BIOS后一切正常,多长时间也不会掉电。偶尔过了这个节点,进系统后也是多长时间不掉电。这会是什么问题。
笔记本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功率不够才会这样

网友:
裸板掉电吗

网友:
bios可能大

网友:
裸板也掉,谁有BIOS提供以下,必当厚报。

网友:
我也感觉是BIOS 你插硬盘会不会进系统啊

网友:
给你几个查点吧,首先考虑华硕的掉电有那些,有些电压没出来也是会掉电的,比如那些Usb电压没转出来也是会掉电的,既然进到了logo。那么你就要考虑到cpu了;换cpu,查cpu供电芯片,查显卡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BIOS。不行上淘宝弄个。

网友:
bios 或者是COMS电池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AMD 的吗 可能是CPU座

网友:
把外设都拔掉,裸板试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好啊

网友:
BIOS已刷,一样。只要过了LOGO点,就一直不掉电,重启也不掉,但关机再开,就掉电。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呀!!!!!!

网友:
进PE看下先

网友:
诊断卡跑38掉电,CMOS电池清一下又到85,这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