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500G 硬盘现在变成8G 了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3-25):
ST 500G 硬盘现在变成8G 了是什么情况 ??
知道的说下,
换了个电路板,ROM 也换过来了,这种还有救吗?
硬盘

网友:
我16GU盘(正品)变过4G,重新分区就好了。硬盘还没碰到过呢……

网友A:
固件有问题咯
虚诚两芯
怎么搞啊,说下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有问题咯
怎么搞啊,说下啊

网友:
重新刷下固件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