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 PLUS 只有内存有复位,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5-03-25):
       测量CPU供电1.1V正常,内存SPD,REF,供电,复位正常,桥供电正常,各路晶振波型正常,IO  NCT6776F  80-82脚POWER OK正常,77-79复位无输出,PCI-E及PCI无复位,PCI-E  A13 A14无CLK信号,查点位图是由桥直接发出,问大大们是不是该从这里入手,求解

网友A:
请查IO的时钟脚是否有时钟,接着查SYS_PWROK和PWROK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查IO的时钟脚是否有时钟,接着查SYS_PWROK和PWROK信号是否正常。

IO时钟15脚有信号,POWEROK 81脚通过1K排阻上拉到+3V,82脚空脚,83脚3.3V

网友:
复位有了没有?

网友B:
77-79都是低电平,PCI-E,PCI低电平,时钟芯片ICSRS4206AL有CK_PG,CK_RERSET#高电平,时钟输出CK_100M_PCH和CK_100M_SATA有正常波形

网友:
看样子还没有头绪,静候佳音!

网友:
  静候佳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7-79都是低电平,PCI-E,PCI低电平,时钟芯片ICSRS4206AL有CK_PG,CK_RERSET#高电平,时钟输出CK_100M_P ...

测量CPU复位和PG信号,用假负载。

网友:
看样子是桥问题了。干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CPU复位和PG信号,用假负载。

没有1155的假负载,有点位图,上的真CPU,查了H_CPURST#为0V,S_CPUPWRGD为1.0V,这个应该算高电平了吧,CPU复位也没有。

有一次点亮了的,我以为好了,关了机后就不跑码了,但是压桥跑也没有效果。

网友:
难道是桥?或者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