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90型台式机电源,运行一会后断电

楼主(2015-03-25):
刚过保就有两台机子出现运行一会后断电情况,有时进系统后几分钟出现,有时几十秒很难讲
其中一个电源短绿线启动测试,运行几分钟后断电,马上测试绿线对地电压大约是1V多点,然后一会上升到5V这时可以接着启动。
目测电容无鼓包

电源是Chicony代工的,其中一个芯片是fan4800a,另一个8脚的看不清楚

补充内容 (2015-3-26 09:57):
补充下,运行几分钟后断电,紫色线和绿色线电压是0.75v,需要断电等一会才能重新短绿线启动

网友:
换个新电源试试……

网友:
换电源机子运行稳定,确定是电源的问题,看看能不能修。因为别的电源大小不一不能直接装到里面的

网友:
补充下,运行几分钟后断电,紫色线和绿色线电压是0.75v,需要断电等一会才能重新短绿线启动

网友:
据你描述现象分析,问题出在 +5VSB 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辅助变压器前面有个8脚的原件是  TNY280PN
另外这两个电源故障都是电脑主机闲置了一段时间后重新启用后出现故障的

网友:
没进展,学着修修,最近没空弄

网友:
最好上些电路板的图  这样直观些

网友:
换掉待机5V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如果300V正常 就是待机电路问题。电源启动后大电容应该380V电压。电源没起动时大电容电压是300V。

网友(2015-04-24):
是不是电源保护了,检查一下相关保护电路呀

网友:
检查一下相关保护电路呀

网友:
应该是待机5vsb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