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难以移动的移动电源

楼主(2015-03-25):
      闲来无事,笔记本电池也是闲来无事。。。把笔记本电池做成移动电源给手机冲冲点也是蛮好的。。。

补充内容 (2015-3-26 09:45):
补充一下啊,这根本不是什么充电模块,电池接口料板拆的,USB口子和板子也是坏笔记本拆的,电路就是个AP1501-50,类似1117,但比1117电流大!1117充电太烫!小玩意而已,非常简单

网友A:
这也可以啊,人才呢。快去申请专利吧

网友:
这也可以  都说牛人在人间啊!

网友:
牛A和牛C中间的人物 赞一个。

网友:
呵呵,真是闲得蛋疼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可以啊,人才呢。快去申请专利吧

专利我不敢。。。

网友B: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都是比较喜欢废物利用!楼主这个充电模块是在哪里找的?我也做了一个!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7612&mobile=y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跟我一样都是比较喜欢废物利用!楼主这个充电模块是在哪里找的?我也做了一个!http://www.chinafi ...

这不是什么充电模块,就是一个料板拆的电池接口和一个USB接口板,加一个类似1117的稳压模块,非常简单,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C:
笔记电池里面的点用完了捏,不是不也要装到电脑去充电。如果是这样的话 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电池里面的点用完了捏,不是不也要装到电脑去充电。如果是这样的话 麻烦啊。

所以是个难以移动的移动电源!!!!

网友(2015-05-17):
你这电池是利用废电池还是好电池啊?在笔记本上不能用点电池的话,还能输出足够的电量?如果是好电池那就不划算了嘛。

网友:
废物利用的话,能用几次啊

网友:
好技术,用1117充电太烫的原因应该是1117本身输入端承担额定最大电流值应该小于AP1501-501引起。

网友(2015-06-19):
很叼   很流弊

网友:
新时代了,可以考虑高效率的dcdc,而不是低效率的Ldo了。一半的热能都被ldo消耗了。

网友:
会不会把手机充饱了啊,一点保护措施没有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