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2C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5-03-25):
原因是电池接口第四脚PR6001电阻直接断线了!
在此感谢 xw 272021261和905165913gl 两位的指导和解答。

网友:
次主板没有图纸 。我淘宝买的点位图。由于商家限制 只能在我的电脑上使用。再次就不上传了。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 给你们截图。 QQ229521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