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三星板子

楼主(2015-03-25):
这是同行送我的三星驱动板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型号显示器的,
还松我个神州17寸显示器
我在淘宝上看看这个是
S23A300B型号的显示器不知到对不对  还有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高清屏和普通屏这么一说 bios的刷一下呢?
求指教,小弟不会修显示,初出茅庐。
版号是不是看铁皮上的SA300 BN63-07709A #9 DDEF
淘宝上看的

这是同行送我的显示器

网友A:
有人送显示器,羡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送显示器,羡慕啊

是啊,我也没搞清他是什么意思,昨天给他修个T61P显卡门 ,我真的是怕了ibm了 太可怕了显卡北桥南桥在一起还有4个显存,我尼玛加焊,不行就让让换主板,我懒得动黑胶。对了他还请我吃了顿饭,可是我早晚的还回去的(吃饭)

网友:
这个是三星通病显示器的电源驱动一体板,版号一般在排线接口背面丝印bnxx-xxxxxx

网友:
你给同行修机器不收钱,他不好意思以物回报吧!

网友:
  这 差不多     三星   20     的 了

    这个纠结什么型号    这个 板子通病就是  程序问题     出现数字模拟

        刷个程序 就好 了

网友:
    只要刷个  程序    三星的同型号  都用的起

网友:
应该是的!

网友:
三星SA系列

网友:
三星SA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