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inkpad的LPC接口,如何在维修中用于判断故障?

楼主(2015-03-25):
thinkpad的LPC接口,具有以下信号:
-PLTRST_NEAR
-LPC_FRAME
LPCCLK_DEBUG_33M
-FWH_INIT
LPC_AD3、LPC_AD2、LPC_AD1、LPC_AD0
-EXT_FWH
请问以上信号或波形有什么特点?若出现异常可判断为什么环节的故障?

网友A:
-PLTRST这信号有用,经常要测,是平台复位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TRST这信号有用,经常要测,是平台复位信号。

-PLTRST这个信号平时是高电平吧?产生平台复位的时候,应该是一个低电平的脉冲信号吧?
如果没有这个信号,那该查什么环节呢?

网友:
出平台复位了为3.3V高电平

网友:
pg全了后北桥出平台复位

网友:
网上找到的信息,不知是否理解正确?

1、产生VCCCPUCORE以后产生VR_PWRG送给南桥;
2、南桥在收到VR_PWRG后发CPUPWRGD到CPU;
3、南桥在发出CPUPWRGD后产生-PCIRST;
4、北桥收到PLTRST后产生-CPURST,送到CPU;
5、CPU在收到-CPURST后发出系统工作的第一个信号:ADS#

网友B:
补充一下
在CPURST1.05V正常后 即表示硬启动结束  CPU开始寻址即 ADS#  软启动开始 读取BIOS数据 并开始有3个较大的电流变化的自检 也就是常说的三次跳变 第一次:自检南北桥的完整性 第二次:内存自检 第三次:显卡自检
三次检测都通过后  由桥发出EDID波波检测到屏信息同事与显卡通信 直到正常显示 软启动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
在CPURST1.05V正常后 即表示硬启动结束  CPU开始寻址即 ADS#  软启动开始 读取BIOS数据 并开始 ...

请帮看一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6826-1-1.html
如果电压正常、但测量不到ADS#,是否可以判断为CPU出现接触不良了?

网友:
-PLTRST_NEAR                       复位信号
-LPC_FRAME                          帧周期信号
LPCCLK_DEBUG_33M              33MHZ频率
LPC_AD3                               地址数据线 3
LPC_AD2                               地址数据线 2
LPC_AD1                               地址数据线 1
LPC_AD0                               地址数据线 0
-FWH_INIT                             固件控制器初始化
-EXT_FWH                             固件控制器扩展接口
至于波形的话  论坛的首席技术饼哥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