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安装win7设置后内屏无信号

楼主(2015-03-25):
接到客户机联想Y400,默认win8,现改win7 ,版号 LA-8691P rev 1.0  按照厂家提示设置   改了BIOS设置,但是重新启动后屏幕白屏,没有任何信息,恢复到出厂状态 (出厂状态安装WIN8正常)  开机屏幕又正常显示,BIOS版本1.03  我找了个刷进去后1.05,EC版本2.02,求助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安装WIN7?按照厂家说的  机器本身是可以安装win7的  通过设置。 显卡以及周围供电都正常,显卡重新干过

网友A:
BIOS设置没有改好。我一般都是将随机Windows8系统的所有分区全部删除(包括Windows8引导分区、Windows8系统修复分区、GPT分区表的保留分区、一键恢复的功能分区、Windows8系统系统分区、用户数据分区及一键恢复的数据分区)因为这些分区都是在GPT分区表下建立的,而Windows7使用的是MBR分区表,两者互不兼容,如果你不想改变GPT分区的话,整个安装过程就变得相当繁琐。一般我都转换成MBR格式来安装WIN7。

网友B:
就是一个不会WI8改WI7的问题,搞得显卡好好的都躺枪了

网友C:
怎么会去弄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没有改好。我一般都是将随机Windows8系统的所有分区全部删除(包括Windows8引导分区、Windows8系统 ...

改了BIOS  什么信息都看不到也进不到BIOS  怎么去分区

网友:
靠就是你不会安装的问题了,不管硬件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去弄显卡了。

设置上是按照厂家提示操作,没有错    想的是win7显卡耗电上与win8有差别   导致某些信号电压不正常 所以白屏  BIOS操作系统设置为win8 又正常,其实我还是想的是BIOS缺陷问题,但一直没有找到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去弄显卡了。

怀疑win8与win7耗电的控制上导致的这问题-----就是某些信号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不会WI8改WI7的问题,搞得显卡好好的都躺枪了

又来个灌水的,没看到我的描述么?  正常是可以改  但是现在改不了

网友D:
也许是系统版本的问题,不关这样,碰到这样的事不应该动硬件。动了可能会更麻烦。

网友D:
你装个系统收多少钱啊。动硬件这么也花不来啊。搞不好要损失。

网友E:
改装win7方法为:
1、将 bios 内的 logic bios 设为 disable 。 把os loader 放到最后。将usb 放到第一启动即可。
还有一种是 boot model 设置为 logic 的。禁用 uefi 模式即可 。
2、用u盘进pe 打开 PQ或者任何一款分区工具。将当前未知分区删掉然后再创建一个NTFS 用来装win7 或xp!
3、eancy support选项改成enabled。

网友:
楼上正解,你还是方法不对,和硬件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系统版本的问题,不关这样,碰到这样的事不应该动硬件。动了可能会更麻烦。

现在是按照厂家的要求设置的BIOS,重启后,开机就白屏  什么信号都没有?  还没到考虑系统版本问题,BIOS版本考虑过,通过各种途径弄过来的BIOS还是不能用,恢复出厂设置用WIN8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装win7方法为:
1、将 bios 内的 logic bios 设为 disable 。 把os loader 放到最后。将usb 放到第一启 ...

你说的LOGIC BIOS 这项目前我在里面没找到。已经说的很明确了,按照厂家的要求改的,改了进不了BIOS, 内屏开机就白屏,没有任何字符数字图标,断开内屏 外接开机所有信息都正常显示,改了BIOS都能正常显示(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装个系统收多少钱啊。动硬件这么也花不来啊。搞不好要损失。

现在客户要改,按照厂家的要求设置,设置后内屏都白屏无信号了,  你说怎么弄?恢复BIOS进WIN8又正常

网友(2015-08-25):
感觉还是bios或bios设置软件问题。

网友:
目测这个机子和硬件没关系

网友:
这问题比较刁钻啊    BIOS刷个看看

网友:
奇葩问题 路过 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