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100-5037CX的问题

楼主(2015-03-25):
HP OMNI100-5037CX一体机,客户拿过来时不通电。我插上可调电源。打表。后级有严重短路,检查是隔离电路一个N沟道MOS管和CPU供电的两个MOS管烧了。更换后能上电。但点不亮,于是检查CPU和内存也是坏的。于是换了一个AM3 X2500的CPU的一根内存。能亮,但是开机显示ERROR:Unsupported CPU installed PC will automatically power down in a few seconds然后自动掉电关机。以为是BIOS老了,在论坛上重下一下BIOS刷上后还是一样。请教高手这是那里的问题了。该怎么弄。

网友:
不支持这种CPU,所以几秒断电。

网友:
正遇到一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也不知道原CPU是怎样的,,刷BIOS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