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虽然不简单,还是修好了

楼主(2015-03-25):
例1:电磁炉面板无显示,不加热.拆机检查保险烧黑,功率管,整流桥堆和低压电源的主波动电容损坏,通通更换意外的就好了,电容有些漂亮发个贴子留个印记.看. - - 例2,液晶显示器(现代),据称显示不正常,趁着客户在通电试一下机子,开始时挺正常的,正想说没有问题呀,30秒不到,惊讶地说不好,机内飘出一长缕烟雾,不等屏暗去马上断电,拆机后发现变压器次级接口端烧黑(原图误删不见了),处理好后的效果 ;例3,LG 1919SQ 指示灯亮,背光完全不亮,拆机后发现有三只电容明显受伤 ),处理好烤机几小时报价,客户弃修.俺心情特难过.后面数例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电磁炉也上场了?而且也没图,还叫我看你处理好的图片。

处理好的说法,是指倒数第二图,不看清内容不要说话

网友:
楼主很厉害电磁炉,显示器都精通.......

网友B:
电磁炉是富士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是富士康的吗?

不是,是松下什么什么
触摸面板的
相当智能的

网友C:
保险烧黑,功率管,整流桥堆和低压电源的主波动电容损坏    这么多,如何收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险烧黑,功率管,整流桥堆和低压电源的主波动电容损坏    这么多,如何收费啊?

30块修一只

网友:
怎么漫画也上来了啊

网友:
顾客弃修,还烤了几个小时的机器,看来楼主连电费都亏了!

网友:
我想也是,楼主才收30 ,不亏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电磁炉也上场了?而且也没图,还叫我看你处理好的图片。

好笑   好笑  好笑

网友D:
楼主     快过来帮我修修     我这个显示器

  看到屏上那个线没

修的好   你就是 哥

网友D:
来说个正经的

我的手机  在我之前 用来试音响的好坏     结果 现在耳机声音小的可怜  听都听不见

  不过外音是好的      我想请教下  那里坏了  可以修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电磁炉也上场了?而且也没图,还叫我看你处理好的图片。

你这是水经验的节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快过来帮我修修     我这个显示器

  看到屏上那个线没

有压屏设备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电磁炉也上场了?而且也没图,还叫我看你处理好的图片。

这情节严重啊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快过来帮我修修     我这个显示器

  看到屏上那个线没

都出线条了,这个技术含量要高,不是谁都可以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说个正经的

你看看是不是接口或者插音响是会烧板子的

网友:
搞维修啊就需要什么都接触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出线条了,这个技术含量要高,不是谁都可以修的好

  懂懂  懂

网友:
不过坛子有修屏高手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这也可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