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电有复位不跑码,cpurst cpupwrgd有,但是rom无片选无波形,这一段还不会搞。

楼主(2015-03-25):
还是一块G41板子,L-IG41M3 1.1上电不跑码,rom无波形无片选,pci上没有frame信号; 供电都有,复位有,一直到cpurst 和 cpupwrgd都有1.13V电压。

中间这一块怎么查啊?以前也遇到过,修不好,今天又遇到了。难道需要干南北桥?

补充内容 (2015-3-28 16:14):
加焊南桥不行,假负载数据地址线打值,没有开路短路,显卡接口打值,数据一致,没有理由怀疑cpu座或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A:
查ROM供电,刷BIOS。有无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OM供电,刷BIOS。有无断线。

rom有供电,无片选,刷一下可以?

网友:
难道可能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断线,时钟,座子空,北桥空,既然你都已经排除了,那么可以怀疑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B:
先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先。

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C:
这些问题搞得头大,没200块钱不值得深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问题搞得头大,没200块钱不值得深入了

板子都不值200啊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搞

网友(2015-04-25):
IO有没有这个PLTRST和PCIRST有吗?、?有电话 换BIOS芯片 刷

网友:
注意时钟频率,G41的南桥和北桥都爱坏,北桥是华硕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