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风扇狂转

楼主(2015-03-25):
刷了N个了还是狂转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换桥后风扇狂转?还是原故障就是风扇常转

网友:
继续刷BIOS!

网友:
原装的刚开始大短修好后就是风扇狂转

网友:
还要刷吗  淘宝我都买了刷上去还是狂转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你维修中,都动过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更多的可能还是BIOS

要是除了风扇转没有其他问题 可以人为降速

网友:
把EC  和主BIOS 刷了就能好使

网友:
给它个低点的电压   它不就转得慢点了

网友:
一班是 BIOS问题

网友:
你看BIOS里能调不,昨天我也见了个风扇狂转的,在BIOS里把风扇持续关了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
温控可能还有问题

网友:
没找到好的,有些BIOS确实要慢慢找,以前有刷过8个BIOS才找到那个能用的!

网友:
拉个3V给风扇 应该就好了

网友:
从官网上下个 在系统下刷个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现在问题就是人为降速 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网友:
多刷几个BIOS 就行了

网友:
刷个我的试试吧,我的常转就刷的这个好的

联想V460独显 PCH和EC双BIOS 板号09911-1M 显卡N11M-GE1-S-A3 4显存(.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