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t 主板温度高报警提示,发现南桥卡芯片发烫

楼主(2015-03-25):
请高手帮忙,直接还南乔卡,还是华硕通病……

网友:
查南桥的供电全都正常的话建议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正常也是有点温度的,你的是手摸无法接受那种吗,那种就换了,微断了吧

网友:
手摸发烫,但是能摸,鲁大师测是82度

网友:
温度与南桥关系不大

网友:
厉害啊,,华硕就是这样,,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