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300t 掉电

楼主(2015-03-25):
刚开始是掉电,更换cpu正常,过了两天有坏了,现在不掉电,电流到0.4,一摸cpu管理芯片就好了,有时候上电到0.9,测cpu供电管有19V,没有1.1V电压,求
……37gv30100-c0 v30sa1
cpu
芯片

网友:
那就换cpu供电芯片 这是老机吗

网友:
加焊一下芯片看看!

网友:
你换的CPU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问题哪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一下 不行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
查管理芯片OZ8219,vin19V,vr-on3.3v ,请高手帮帮忙,管理芯片都需要查那些引脚,我是新手,VDDA也有电压

网友:
这种芯片不好找啊,是老机器

网友:
好了……加焊电源管理芯片及附近的电容电阻

网友:
把换芯片,、

网友:
把5V电容换了

网友:
有芯片先把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