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Y MBX-216 DAOGD3BCDO

楼主(2015-03-25):
我在论坛上看了,好多人到修到这种机器,没有3V 5V的,其实这机器,待机本来就是没有3V电感电压出来的,它用的是PM6686主供电,5V待机就有的,3V是开机后才出来的,今天我刚好修到这样的问题,一通电0.03就掉了,就量一下各路电感没有有对地短路,都没有短路,后来下了图纸看一下,过程就不说了,5VSUS短路,就在  F9  边上的电容短路了, C702

网友:
5VSUS短路你都没有说怎么查到的

网友:
这个嘛过程比较多,就不说了

网友:
刚接到一台 VPCS125   版号 GD3  不触犯 开关3.3  正常   待机  3,.3  没有  5V 待机有的   19V 公共点正常  其它电感没短路     按了开关 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