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e(k43sd 2.2)上电0.17电流维修一例,侥幸案例

楼主(2015-03-25):
   主角 就是华硕a43e,板号k43sd 2.2。

    故障现象:触发后电流到0.17。拆机看了一下,hm65芯片组,肯定又是没有cpu电压了。一量果然就是。
    cpu供电芯片Isl95831,对于这芯片,大家都有一条很清晰的思路,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对于华硕的机器最头痛就是没图纸,点位有也是看到头晕。这个机型倒是修过几次,先按熟悉的套路,我第一次修这个机器的时候是看论坛的案例修好的,印象特别深,很多是ec左边一个门电路芯片的问题导致的。第一时间就冲着它去 u0303,为什么要查这个芯片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我参考的是论坛k43sd+k43sv的点位图,基本上都是一致,大家可以下来结合时序来看就一清二楚了。这里不细述。第一脚2.5v,第二脚3.3v,工作条件是满足的,第4脚输出2.5v。好像没什么问题,这里绕了一下,刷bios等等。省略500字。
    绕进去了再不清醒就会越跑越远。跑到旁边看了一下觉得是这电脑城最美丽的姑娘,心旷神怡啊。看看图纸,时序,感觉思路好像没错啊,问题到底出在那里了呢。在量了一下u0303,第一脚这个2.5v引起了我的怀疑。有短路吗?看点位,这个信号可是直接到南桥的啊,桥挂了,好像找到理由了。就准备磨刀霍霍了,哈哈。但是每次想到这个桥,心里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估计很多人都有这经历。还是再找找吧,打阻抗,好像没啥问题,再看点位图,把这信号所到的地方再查一轮吧,当查到上拉电阻r0334的时候发现+3v也是只有2.5v,看来这里有问题啊。
      再看点位图,把这个+3v的转换管子找出来,一查果然找到阔然开朗的地方了。这是有待机的+3vsus转换出来的,123脚是2.5v,打了一下阻抗也没什么不对阿,怎么是2.5呢。 再看控制极,没电压,怪事了,这里应该有13v才对啊,因为对比了其他的转换管子。
      既然是你没电压就好办了,往上查呗。找到了pq9106这个6脚的管子,先看看这个玩意的定义 如果没记错这个是一个复合管,还是看看吧
   n+p的复合三极管。第三脚有13v,第二脚有3.3v,条件是满足了,可以判断是这个挂了,在料板找一个料换上去 再出发上电,电流一路飘了。接屏,有显示了。哈哈
         至此,机器修复了。心里是又喜又凉啊,差点又把hm65给干了。这段时间发现,时序是天使,也是魔鬼,能够修好这个机器是侥幸的,但是我发现除了熟悉时序,有图纸,有点位之外,最不能缺的是细心。

 会员8305452元2022-12-14 11:59

网友:
细心和耐心很重要的,一想到实地二期一个月修3个板子及格,6个良好,9个优秀,我就不知道2期还是不是有底了。一个月修3个板子,那是要把板子给吃掉的节奏啊。。。。。。

网友:
修的真厉害啊

网友A:
时序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华硕的图纸真是不好找啊!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B:
怎么知道的怎么详细,还有标号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华硕的图纸真是不好找啊!

说的对,希望大家有合适的BIOS和图纸,点位图发出来共享!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的怎么详细,还有标号怎么知道的

只有看相近的点位图和相近的图纸来摸索着修吧!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走弯路是不可少的,只能慢慢的摸索着尽量少走弯路!

网友:
耐心和细心加上理论 ,楼主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修好了就是硬道理!这里门电路的第一脚2.5v,第二脚3.3v,第4脚输出2.5v,在数字电路允许的范围内,确属正常!你只是从侧面间接查明了待机的+3vsus转换出来的+3v为2.5v不正常,不知这转换出来的+3V为谁供电?BIOS?还是其它?我的意思是此案例中的不出CPU供电真正原因不是门电路工作状态,或许是转换的+3v供应的电路单元!最好查明此供电的负载是何方神仙!

网友:
最怕华硕的机子了。资料又少

网友:
修的时候就得测试各电压,又不是掉电的机器。

网友:
华硕点位图好像木有标号的,怎么参考啊。。。。。。。。。。。

网友:
经典,记得我也曾经遇到过这个后极的3.3V或5V电压低引起的问题

网友:
同学谢谢共享

网友:
看着你们修,思路清晰,很是嫉妒你们的才华啊

网友:
你们技术真好羡慕呀

网友:
这么一感觉,主板上很少有,2。5V供电的,

网友:
这个秀的的确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