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BGA芯片不上锡

楼主(2015-03-25):
我是个新手,现在正开始学习手机维修,在学习BGA植锡的时候,发现有些芯片多植几次的话,BGA的引脚很多都不能上锡了,用烙铁拖焊根本一点锡也焊不上去了,请问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放点助焊油上去试下

网友:
刮一下行不行。

网友:
表面刮一下哦

网友A:
都试过了,不行,有可能是原来烙铁温度高,清理的时候把焊点搞坏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焊盘掉点了啊。

网友:
ruguo如果没掉点的话  上点强力焊接剂,先用烙铁上锡,在上钢网植球

网友A:
强力焊接剂,什么牌子的好 ?

网友B:
先轻轻刮一下,然后一边加热一边用锡线加锡。

网友:
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轻轻刮一下,然后一边加热一边用锡线加锡。

哈哈,这是每个新手必须过的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力焊接剂,什么牌子的好 ?

这个不需要吧,一般的都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试过了,不行,有可能是原来烙铁温度高,清理的时候把焊点搞坏了

轻轻打磨至出来金属

网友(2015-04-28):
用刀片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