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不上锡了

楼主(2015-03-25):
我是个新手,现在正开始学习手机维修,在学习BGA植锡的时候,发现有些芯片多植几次的话,BGA的引脚很多都不能上锡了,用烙铁拖焊根本一点锡也焊不上去了,请问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用洗 板水洗过再上锡,如果焊盘掉了,只能作废了

网友:
是不是掉点了?如果没掉点可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再加焊膏上锡。

网友:
应该是类似氧化的那样,浮着一层东西吧

网友:
不是断点,刚才我用放大镜细看了下,那些不上锡的引脚好像有凹下去的样子

网友:
看凹下去的 和 正常的有什么不同,是不是那层铜被搞掉了

网友:
因为是练习,反复又拆又装就成这样了,最后一次吹下来用烙铁清理引脚,发现竟然不上锡了,用洗板水洗干净,放大镜一看,那些不上锡的引脚,有点轻微陷进去的样子,焊点表面就像我们平时用的金属用具掉了抛光的那层一样,颜色暗哑 ,但绝不是掉点,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解救。

网友:
用镊子尖  刮刮   温度干太高了

网友:
换板吧,修麻烦

网友:
烙铁温度太高了吧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