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64 板号UM3掉电维修

楼主(2015-03-25):
同行送机来修,说灯亮几秒就灭了。一听就知道是掉电的,顿时头大,本来就忙还来些掉电的机器。但没办法,还是得修。拆机裸板打值,无短路,上电到1.2A掉电,能再次触发,一看是HM55的桥。照规矩办事,换CPU 内存 刷个BIOS看看,故障涛声依旧。
直接报个桥的价格,客户说修,那就修吧。心想刷BIOS不行难道是缺小供电,把一些转换管量个遍,没有啊?难道是桥,二话不说,想到什么干什么,直接换桥。换完后还是一个样,又刷了个BIOS。
情况不秒,只有老老实实打开图纸,打开示波器了。

用示波器一看S3比VCORE先掉,再抓

HWPG SUS_ON S5 都是S3先掉
那么问题直接指向☞桥了,差桥的小供电了,直接在桥的屁股下量小电感的电压,当量到L35的时候,哈哈,一端有,另一端没有。
用表量一下L35开路,且另一端对地为0。直接在图纸上搜L35

从L35到桥的一端只有3颗电容.

一烙铁下去干掉俩颗,再量,不短了,L35就直接飞过去就行了,通电试机,电流歘歘歘的上去了,直接亮机。收工
总结了一下,还是自己太粗心了,浪费不上时间,要是一开始就用示波器测量,就会省不少事。血淋淋的教训啊!!!

朱。爱新觉罗 + 5 很给力!

网友A:
示波器炉火纯青   实地考示波器是不是一次性通过的   没做俯卧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炉火纯青   实地考示波器是不是一次性通过的   没做俯卧撑吧

没少做啊,被阿林吓出来的,现在只要一看到示波器,就会看到屏幕里面有阿林那张恐怖的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少做啊,被阿林吓出来的,现在只要一看到示波器,就会看到屏幕里面有阿林那张恐怖的脸。

阿林老师要电你了哦

网友C:
干桥了!你应受到冲动的惩罚!

网友:
技术真不是吹的

网友:
看来不能一上来就干桥,一步步来吧。

网友:
缺电压导致的掉电    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技术很牛掰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桥了!你应受到冲动的惩罚!

真是受惩罚了,今天我就真忍住了

网友:
充分把示波器双通道利用好了。值得见解。技术一流。

网友D:
不错呢,我上班的地方波波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呢,我上班的地方波波都没有呢

要老板买啊,没示波器不是跟瞎子似的。我的也是老板买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学习了

网友:
楼主做维修多久了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用的不错

网友:
这个示波器吧,就是好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