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e 开机到0.32 不显示 急求助

楼主(2015-03-25):
今天下午同行拿来一台联想的B475e  接上可调电源  开机上电0.32就不动了  。 这个机器好拆  很快就拆开了  发现主板的贴纸有人撕开过  没有看到有修过的痕迹   一看是AMD的板载cpu  AMD单桥集显主板   心想应该是桥虚焊了    马上就加焊桥   。。。加电马上自动开机到.06  。。真的亮机了  心很一阵窃喜  这个也太简单了  !装机完成  开机 第一次没有没有进系统  ,重启了  ,再开机 进系统了  。掉电 。。。黑屏了  。郁闷了 ,又拆机  接着就测量 CPU供电0.87   内存1.25  桥1.1几   都正常啊。  就是开机还是到0.32就不动了 。请各位大神  帮分析下  这个是啥情况 ?  期待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加焊桥有效了就重新植一下吧!

网友:
各位大神  请教了  谢谢 请指点迷津  BIOS都刷过 还是卡在0.32

网友:
等的很是急啊 咋就不见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A:
0.32电压没出来全吧!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你好 请教你下 是啥通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2电压没出来全吧!

你好 请教你下 这个是什么情况 谢谢!

网友:
重植试试,查查显卡供电

网友:
BIOS电池测试了吗,电压不够吧 是不是忽略了这个

网友:
重新植株没有用  终于搞定了  原来是拿来个AMD桥晶振的问题 换掉OK了  谢谢以上大师的帮助。。。

网友:
晶振坏会引起这样的故障,以后得注意一下

网友:
还是按个地方的问题吧

网友:
特殊的案例,我还没遇到过晶振坏的,这种单桥板载AMD我换过桥,

网友:
嗯  我遇到过 桥坏了的  BIOS电池拉低了 换桥都好了

网友:
amd的桥质量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手上有一台进水的,谁有图纸吗?谢谢把图纸分享一下吧?

网友:
可能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2电压没出来全吧!

这种机器0点几就能亮机联想H485电流0.35就可以亮机了所以不能光看电流的,要看什么机器,一般这种板子很垃圾负载小

网友:
按上电时序工作条件测,不行查芯片

网友:
换桥吧!!!桥坏了也有可能!!!你这样瞎搞。。

网友:
桥离CPU近吗,试试CPU吧,这机的板载CPU也易虚焊

网友(2015-05-07):
我的CMOS电池老是不够电压

网友:
感觉是昙花一现,实在不行就重新直球要么换一个芯片!

网友:
表示还没有遇到过晶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