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锁住

楼主(2015-03-25):
联想B575e BIOS锁住 开机出现小锁头  密码不知道  怎么解锁  求BIOS芯片 顺便求怎样跳线 清除密码

网友:
重新写程序

网友A:
跳线是不能清除密码的

网友:
拿到维修店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是不能清除密码的

这是笔记本 我电池放电没用  要怎么清除啊

网友:
密码在安全芯片内,将其内部的数据读出、清除密码、重写后,可以取消掉密码的设置的。

网友:
重新写密码芯片的程序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吧?

网友:
看看有木有密码芯片,应该有吧,我感觉直接换一个比较好,没有一样的本子的话就麻烦了,没有的话直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