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解决装WIN7卡窗口BIOS

楼主(2015-03-25):
(图片)

网友:
怎么刷BIOSS

网友A:
我是用编程器写的,你可以试一试在DOS下面写看行不行,只要板号正确,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刷BIOS有难度,还有风险,只下个纯净板GWIN7可以解决的,遇到三星机器装不进系统就用这办法,百试百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编程器写的,你可以试一试在DOS下面写看行不行,只要板号正确,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对电脑不熟,有没有教材?

网友(2018-01-25):
试过了,,我没有刷量,,,有亮的说句话

网友(2018-05-05):
我靠,真的是BIOS问题,WIN7死活装不进,刷了这个就可以正常装了

网友(2018-08-15):
01273A的刷了这个版本无显了,01239的板子是什么配置的啊

网友:
下了不开机,问题也是卡WIN7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2018-10-13):
刷完开机0.2

网友(2023-03-13):
我的刷后散热风扇款转,也没解决不能安装win7

网友(2023-12-02):
怎么刷呢?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