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6 待机芯片发烫

楼主(2015-03-25):
三星R466  待机芯片是51125的   一插电芯片就烫手    拆掉了3 ,5V上下管 和输出电感  还是一样的   后面拆掉17脚的VREG5的电容就不烫了  现在应该修那里了   没有电路图

网友:
这个芯片很常见啊,怎么会没有电路图呢,应该是芯片本身损坏,建议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c拆了再上一个电容。那个SHI 5V的线性电压

网友:
芯片发热 本身坏  ,看开启  开后继  看bst

网友:
51125貌似外围电路不正常也会发热,不过换掉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