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跑C1

楼主(2015-03-25):
本人遇到一块技嘉GA-G41MT-S2的主板,跑到C1停住几秒后又从跑,反复几次后停住C1不动了。取下内存也不报警,换内存N条了。(闲置段时间又好了,几天后又重复)数据换过,南北桥以及CPU坐都压过。除了内存的复位电压1.5V没有,别的电压都正常。跑不出电路,在内存插槽下跑不出再通向那里。我怀疑是某颗元件性能不好引起的。请问各位高手是否碰过这样的问题,请告诉一二。或能有图纸指点一下。在这先谢了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留意一下..时钟的波型....G41 通病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技嘉几乎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技嘉的BIOS爱坏

网友:
最好是刷BIOS。然后再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BIOS

网友A:
谢谢4楼的提醒,2楼的:我很明确的说了,除了内存复位电压没有。其余的正常。其他楼的。我数据(也BIOS)换过(从别快正常的板换来的)。

网友:
今天把时钟芯片换了也还是一样。找到图了。复位电压直接来自桥,没有任何连接。想问一下,看到时钟,电源电压的丢失可以从别处飞线连接,这复位能飞线连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
内存复位?请问是那个脚?

网友:
当然能连,桥一般输出好几个复位去复位其它设备,先搞淸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通常是低电平复位,

网友:
以上是我猜的

网友:
  如果单单是没有内存复位的话     北桥问题吧  重置下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4楼的提醒,2楼的:我很明确的说了,除了内存复位电压没有。其余的正常。其他楼的。我数据(也BIOS)换 ...

把bios上传份呗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BIOS

网友:
118 238 电压是否正常,开机瞬间有没有波形?

网友:
需要这个BIOS,,,,,,,,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