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解答V星各种问题,

楼主(2015-03-25):
5年V星主板维修经验,修复率98%以上,欢迎提问。

网友A:
MS-7622 上电SLP-S3被拉低只有1.8V,是神马情况?同时借地方谢谢论坛 蓝冰星 ,帮忙提供此图纸,搞定一张X58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5951-1-1.html
经常无电到 . 开机进系统后正常.关机再开机正常..只要不断开电源线的情况下..一切正常..当用了20分钟关机断开 220V 电源 十秒.后..怎么开也无电到.....把BIOS 电子拆了..清一下电..又可以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情,能加个QQ吗《728272009》谢谢

网友:
楼主是V星售后服务的吗?

网友B:
楼主是深圳恩斯迈的?

网友:
加个QQ351259262,我有几块V星H61的,没有PCI槽的

网友:
这倒是好办法,楼主加下俺的QQ号呗。1246340379

网友C:
楼主可否讲解下AM1L的主板,现在是比较新款的,它的工作时序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7622 上电SLP-S3被拉低只有1.8V,是神马情况?同时借地方谢谢论坛 蓝冰星 ,帮忙提供此图纸,搞定一张X5 ...

呵呵,客气了,你测量下SLP-S3他的阻值是多少,内存供电正常吗?一般在内存供电旁边有个8个脚的,上面写着S0,这个东西爱坏。

网友C:
Z87-G41 PC MATE,MS-7850,重启之后没显示,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其实很多型号的主板客户都讲这种问题,但是我就是测不到。

网友:
楼主显卡维修经验怎么样?可否也指导指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Z87-G41 PC MATE,MS-7850,重启之后没显示,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其实很多型号的主板客户都讲这种问题,但是 ...

更新BIOS就OK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否讲解下AM1L的主板,现在是比较新款的,它的工作时序是怎么样子的?

AMD的时序都差不多。参考AM3时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深圳恩斯迈的?

恩斯迈早就OUT了。

网友C:
BIOS更新过了,客户拿回来还是说有问题。还有什么地方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MD的时序都差不多。参考AM3时序就可以了

差不多吗?CPU参与触发吗?

网友:
g31m3  ms-7529  这个板当e1  是不是bios的问题   啊?  这板子大都是BIOS问题吧?

网友B:
今天遇到一个微型G41M S26主板跑98    刷了BIOS一样,压了下北桥跑过去咯,,,98都是过不了北桥吗??

网友C:
H61M-P31/W8,跑速到99,显示器有背光,没显示,请教怎么修。。。。

网友:
兄弟可以加qq402778784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61M-P31/W8,跑速到99,显示器有背光,没显示,请教怎么修。。。。

检测USB5V供电,如果没有修好就OK,有时是跳线跳错,如果是OK,,查KB阻值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吗?CPU参与触发吗?

CPU不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到一个微型G41M S26主板跑98    刷了BIOS一样,压了下北桥跑过去咯,,,98都是过不了北桥吗??

98是主板没开机,是还没跑到内存这一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更新过了,客户拿回来还是说有问题。还有什么地方有可能?

BIOS一定要是最新的,如果不行,换128M 的BIOS刷试试,我修过的这种问题目前都是BIOS问题。

网友:
G41M-P26 MS-7592可以开机有显示,但是进系统一会会死机,卡住,什么问题

网友:
是吗?我之前遇到都是不放CPU都不能触发,昨天的板子出掉了,下次遇到再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一定要是最新的,如果不行,换128M 的BIOS刷试试,我修过的这种问题目前都是BIOS问题。

这种板子的BIOS有些是64的。楼主的意思是说换下BIOS芯片吗?我这边每片过的主板都会去更新它的BIOS,基本上都是最新版本或者是低一个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检测USB5V供电,如果没有修好就OK,有时是跳线跳错,如果是OK,,查KB阻值就OK了。

记得有一片南桥,IO,都换过了,VGA接口后面6脚二极管都拆了还是不能。USB供电这个是第一个会去查的地方。我现在遇到一片是我维修的时候可以显示的,到了测试那边就不显示了,我换了个BIOS芯片又显示了,以为没问题了,再给测试那边测又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一片南桥,IO,都换过了,VGA接口后面6脚二极管都拆了还是不能。USB供电这个是第一个会去查的地方 ...

查KB口,99就是这问题。没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KB口,99就是这问题。没别的

阻值正常,USB口的阻值也正常。下次遇到这种问题我把后面的二极管全拆了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阻值正常,USB口的阻值也正常。下次遇到这种问题我把后面的二极管全拆了试试。

卡99没有修不好的,如果KB口5V和USB供电都有的话,查KB口对地阻值,一般电压正常更换U口那边472排阻绝对OK了.还有,KB口5V那个电容很多坏掉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99没有修不好的,如果KB口5V和USB供电都有的话,查KB口对地阻值,一般电压正常更换U口那边472排阻绝对OK了 ...

这个电阻倒是没有怀疑过,因为测量了电压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这个472电阻是提供上拉供电的,所以没有怀疑到,下次遇到试试,我也觉得99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修好的,就是个别的极端点的,可能就是472电阻引起的吧,以后会注意下这个地方,谢谢楼主

网友:
B85-G43 GAMING,USB不能用,换过南桥,USB所有接口阻值正常,供电都有,刷过BIOS,还是不能用,有没有什么通病或者是要怎么去查?

网友E:
楼主你好,有片G41M S26,去年不跑码了拿去保。返回来我看板子不是原来那片了,但还是不跑,各项电压OK,复位OK,不跑码。求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有片G41M S26,去年不跑码了拿去保。返回来我看板子不是原来那片了,但还是不跑,各项电压OK,复 ...

G41-S26不跑码,一般除了CLK就是南桥,CLK坏的机率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G41-S26不跑码,一般除了CLK就是南桥,CLK坏的机率很大的。

感谢楼主,如果有机会遇到同样的时钟芯片,代换下试试。

网友F:
V星大板,按开机后,风扇转了,但是不亮机,需要再按重启键后方能开机!能顺利进系统!而且还能正常使用!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V星大板,按开机后,风扇转了,但是不亮机,需要再按重启键后方能开机!能顺利进系统!而且还能正常使用! ...

大板是指什么板,要有个型号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板是指什么板,要有个型号啊。

型号没看!大板就是没有集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型号没看!大板就是没有集显的!

如果是AMD的那种,一般是BIOS和VCORE_EN那边的问题,如果都没问题,看IO边上有无撞件,基本上就这些问题的。

网友C:
B85I GAMING,CPU不工作,各大供电正常,CPU供电芯片 VRM_PGD_R 有1.5V,VRM_PGD 3.3V,无PLTRST#。换过南桥,IO,刷过BIOS,目测没有撞件掉件,请问接下来要查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B85I GAMING,CPU不工作,各大供电正常,CPU供电芯片 VRM_PGD_R 有1.5V,VRM_PGD 3.3V,无PLTRST#。换过南桥 ...

VCC_SIO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AMD的那种,一般是BIOS和VCORE_EN那边的问题,如果都没问题,看IO边上有无撞件,基本上就这些问题 ...

是AMD的,但是我怎么刷都刷不进去BIOS,不知道是编程器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如果每位大神都像楼主这么有心就好了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信号?我看了好几个图纸都找不到这个信号。这个信号的功能是做什么用的?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正常的时候应该去查哪个地方?

网友:
g41tm-p31(7592v1.1)红板,内存,桥,电压都有,有复位,cpu电压有0.8,pg1.2测bios第一脚有3.3电压不变,故障是不跑码

网友G:
G41更换UP6206后还是经常没电压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两个V星主板,一片NF725GTM-P31,好老的板子了,在官网上找不到它,目前是供电正常,CPU RUN灯正常,但跑不动,怀疑是BIOS坏,可是找不到BIOS来刷,请帮忙发一个BIOS?另一片MS7549 V1.4785GTM-E45,电压基本测过是正常的,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请教一下,两个V星主板,一片NF725GTM-P31,好老的板子了,在官网上找不到它,目前是供电正常,CPU  ...

SYS_PG信号有没有出来,没复位先查这个信号,

BIOS我不会上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信号?我看了好几个图纸都找不到这个信号。这个信号的功能是做什么用的?正常的时候应该是什 ...

IO的3。3V供电, 很多无复位都是这里出了问题,另外,BIOS刷坏也会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的3。3V供电, 很多无复位都是这里出了问题,另外,BIOS刷坏也会没复位。

哦,是这样啊,楼主可不可以告诉一下,不通电,要查那些信号?能不能详细点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G41更换UP6206后还是经常没电压

看下没电压的时候开启信号是多少,有可能是开启信号那里的一个小电容出了问题,我修到过。

网友:
再次请教楼主一个问题,970A-G43(7693-3.1),USB所有条件OK,但是就是不可以使用,前后都测过了。这是第二次遇到这个问题,第一次没修好。这次又遇到了,全部条件都测试了,无从下手。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