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725 单电池不触发 很难得的gpio解释

楼主(2015-03-25):
   机型:宏基旗下emachines<d725>
   故障:插电池不处罚,单用设配器开机正常,但用适配器开机后插电池马上掉电
  维修思路:电池不开机维修呗

上午有点闲陆续的有两台机器吧,吃过午饭后就会到工作台上查查东西,一会来了个同行就把今天的主人公送来了,同行说机器电池不能开机 接到手机器试了试问题是没错,在市场里有做电源的朋友先拿了块电池试了试故障一样说明主板问题就给朋友还回去了,主板问题那就拆机呗,拆开后仔细看了看没腐蚀一修机,先适配器使用时测了下待机时有3 5v 待机芯片是熟悉的兄弟51125工作条件就不详细说了,随后就单用电池时测量了下公共点11点多v有了 又测3  5v发现没出来  那就顺着往前推呗 线性全有、开启没有  开启是ec发过来的 查了下ec的条件 就按不处罚的思路来  ec供电是线性来的有 看到bat_in#的时候测量了下电压1.7v  acin是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 bai_in那就是电池插入检测信号呗 这种gpio的脚要么是3.3v要么是0v 怎么就成1.7了 <我个人理解的ec像这种检测或开启什么的gpio 要么是3.3要么是0v 我自己也不敢说全是啊》感觉不正常就查了下来源 经过一个3.3v排阻上拉的 又经过一个排阻去了电池 找了很久没找到pr47 这个bat_in#在这个图纸上基本不分压 而电压缺低了 排阻找不到先换ec吧  换好后插电池故障一样 这个排阻同时上拉kbc_powbtn 有量了下开关针也是1.7  啥也不说了 找排阻吧,,,半天才找到 换好插电池短接开关针风扇转了 插稳压电源也充电了  此机终于修复  这么晚了总结的 大家给加点分呗 我都没下载分了 没功劳也加点苦劳的分吧 没苦劳那总又疲劳吧

网友A:
不好意思 有几个错别字

网友B:
我看上那个福禄克了哦     充电电路不好修  楼主碰到的只是一个排组坏了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有几个错别字

一堆错别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上那个福禄克了哦     充电电路不好修  楼主碰到的只是一个排组坏了   运气不错

其实充电电路很好修的,我以前也是怕修充电电路。只到电脑城一家做二手翻新的店铺,经常拿不充电的电脑来修,慢慢的对充电电路熟悉了。

网友C:
看到前面几句,就不想说了。正常情况下,开机时是不可以再插电池的。楼主有点不专业哦!

网友:
   楼主不错啊 我最怕修这种机器    功底有限

网友D:
GPIO脚版主能给个准确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前面几句,就不想说了。正常情况下,开机时是不可以再插电池的。楼主有点不专业哦!

可能是吧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单适配器开机插过电池吧

网友:
排阻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实地出来的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技术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上那个福禄克了哦     充电电路不好修  楼主碰到的只是一个排组坏了   运气不错

是简单的排阻 思路先不说 我主要说的是gpio脚位高电平的时候和低电平的时候的电压 能不能给个精华鼓励下啊 下次绝对很认真的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IO脚版主能给个准确的电压吗

看电路是多少伏上拉的,有没有分压,就知道应该是多少伏了

网友:
挺郁闷的用适配器pwrbtn不经过电阻上拉吗,有点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有几个错别字

有错说明还在进步的空间,不能太计较了 您明白就可以了

网友:
                             技术可以 又学了一招了

网友:
楼主的功底真的很厚啊

网友E:
AC能正常开机,所以怀疑EC坏是没有根据的,楼主是找不到那个排阻吧,

网友:
遇见过~搞不定喊客户拿着勉强用

网友:
遇见过插电池不触发~拔掉电池插适配器就能自动触发也没搞好..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修,有时候修好机器电池不能用的就断开电池,但是碰到挑剔的客户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能正常开机,所以怀疑EC坏是没有根据的,楼主是找不到那个排阻吧,

bat_in#插电池的时候是低电平 不插电池是高电平  我说的是插着电池也是1.7  这个信号不管有没有电压不是适配器开机的条件  相当于适配器条件的acin  根本不一样  要是不明白我再仔细说说  换ec也是有点道理的

网友F:
楼主用心了图文都上   换EC就弯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心了图文都上   换EC就弯了一点

是是是  第一次发   不是找不到那个排阻麻  就先换了  先换也正常吧嘿嘿

网友:
楼主写的真详细,新手学习了

网友:
排阻坏的很多呀!

网友:
像这种情况  我们一般都是让客户将就着用

网友:
遇到一款DELL的机器也是插电池掉电,查了半天换电池搞定!!!

网友:
充电电路确实不好修,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找到排阻两边一量电压就找到问题了,关在是排阻你到底在那啊???

网友G:
好久没看到因为BAT_IN#这信号引起的维修了,很不错的帖子,没一定的功底无法找到这个信号及AC开机所不需要这个条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IO脚版主能给个准确的电压吗

受程序控制  程序让他是啥电平他就得是啥电平

网友:
细心就能修好机器

网友:
一堆错别字,,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电池漏电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网友:
这个故障修的不多

网友H:
我要是这样会换个电池

网友:
牛B  这个还是挺 不错的

网友:
理论知识扎实·语文不咋地

网友:
碰到的只是一个排组坏了   运气不错

网友:
GPIO是什么东东

网友:
错别字还好了  关键是修好了机器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要是这样会换个电池

换了  还有朋友做电源的  你没认真看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久没看到因为BAT_IN#这信号引起的维修了,很不错的帖子,没一定的功底无法找到这个信号及AC开机所不需要 ...

还是你识货

网友:
用电池出问题的,没有电池代换,怎么检查是电池问题还是主板问题?一直不明白。就像不充电,是电池坏,还是主板充电问题?

网友:
  插电池是  低电平,不插电池是高电平,  那你修好后 BAT-IN  是高还是低?说不通啊

网友:
楼主维修挺细心的

网友:
技术很强悍,有点错别字

网友:
看的是内容,不是文字,不要纠结这些问题!

网友I:
待机有的机器是3/5V不出来的,修好就行!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般都要客户将就这用

网友:
楼主功力很深厚啊,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实地的一个个都厉害呀

网友:
楼主思路基本可以,谢谢分享。修到这个机器就注意下这个R47

网友:
哦,学习了,插电池开机EC要的是BAT_IN开启的啊不是AC_IN了哦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适配器开机以后再插上电池就会掉电呢?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IO脚版主能给个准确的电压吗

GPIO脚就只有两种电压方式,一是高电平即芯片供电电压,二是低电平即0V。

网友: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电池插入检测信号bai_in#不正常使保护隔离电路误动作(适配器,电池同时向公共点供电),引起的过流保护了!

网友:
楼主讲得很对:在数字电路EC中,其GPIO脚只有高、低两种电平输出输入。

网友J:
这款机,这个排阻会不会是通病, 我前几个月也修到一台 故障是系统里不认电池,查了很长时间,最后也是换了这个排阻好的,。

网友:
好厉害好厉害的说

网友:
我最怕这种故障了,其实主要还是电路不太懂

网友:
小伙子不错啊 大师级别了

网友K:
分析的很到位,给你加分

网友:
这种故障难搞哦

网友:
这种问题遇的少  遇到该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分析的很到位,给你加分

谢谢了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款机,这个排阻会不会是通病, 我前几个月也修到一台 故障是系统里不认电池,查了很长时间,最后也是换了 ...

认不到电池就是那个bat_in的问题可能  不知道巧合还是通病

网友:
大神啊。容许我白膜白膜

网友:
这种机器我个人认为不好修,感谢分析经验,谢谢!

网友:
厉害啊。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powebtn记住它了

网友:
好难修的啊

网友:
充电的很难搞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充电电路很好修的,我以前也是怕修充电电路。只到电脑城一家做二手翻新的店铺,经常拿不充电的电脑来 ...

版主眼真尖锐啊,福禄克,我也

网友:
我碰到两个本子插电池不能开机或者短路,不用电池,用可调电源没问题

网友:
上次碰到个X230硬生生没修好

网友:
思路不错哦,学习了

网友:
换EC 解决不了

网友:
楼主应该先简单后困难 上来就干EC 总觉得危险系数高点

网友L:
我都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奇葩。。。。看到这贴  以后又有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都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奇葩。。。。看到这贴  以后又有一个维修思路

那就好 谢谢了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帖子。。学习中。。

网友:
楼主偷懒了,找不到电阻干EC,一般Ec坏的少,不过修主板找这些元器件也是很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待机有的机器是3/5V不出来的,修好就行!

嗯是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了

网友:
充电电路不好弄啊 LZ功底比较深厚

网友:
电阻坏了独给你查到了   厉害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一台,不过是电池电源单独都可以开机,同时插也可以开机就是切换到电池的电了,而且认到电池就是显示不充电,芯片上下管都换过,不会了,让客户先将就用着了,看来是哪个信号被我忽略了,我也没想动ec,我想和ec没关系吧,楼主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楼主好棒,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我们的思路要正确就好修了。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2015-05-06):
我这有块不认电池的   看看会不回跟这个 有关系呢

网友:
楼主工作台上那个八宝粥罐,是烟灰缸么?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acer 4720吧,用电源开机进系统,用电池不显,后来是是通病CPU底下大电熔块坏了,换成小的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