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SONY液晶屏LSY400HF01参数

楼主(2015-03-26):
有一台转修机,是山寨SONY电视机,机器内部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电源板和恒流板已经不见踪影,屏的型号是LSY400HF01,但查不到屏的资料,最重要的是查不到屏的LED背光供电电压是多少,求哪位知道的大师提供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什么是山寨的名字电视SONY?
KDL-40 EX? KLV-40 BX?

网友:
led 供电一般是24v  100v左右

网友: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山寨的名字电视SONY?
KDL-40 EX? KLV-40 BX?

屏上面贴的SONY标志,机器上面没有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