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网吧无盘免费版软件

楼主(2015-03-26):
一、版本改进:
01.新版桌面游戏菜单界面,界面清爽无广告,全面提升游戏体验
02.优化游戏更新的性能,降低游戏更新服务的CPU占用,提高稳定性
03.修正无盘服务器双网卡时禁用其中一块网卡会引起无盘服务持续崩溃的问题
04.修正Win7客户端无法在资产管理中收集到显卡型号信息的问题
05.修正绿色客户端安装有时会出现安装失败或缺少桌面图标的问题
06.修正Win7客户端有时会出现分辨率设置不生效的问题
07.修正温度监控中部分显卡获取不到温度的问题

二、安装配置说明:
01.为了软件的正常运行,请确保服务端和客户端都使用相同的版本
02.老版本无盘(3.X)安装时,先卸载老版本,保留安装目录,在运行无盘4安装,无盘4版本升级安装时,直接运行新版本安装
03.老版本是无盘3.1时,卸载无盘后需要先重启一次服务器,再安装无盘4
04.安装无盘4主服务端时,可以手动选择需要导入配置的无盘安装目录,如果不需要导入配置,可将此项清空,点击下一步继续
05.建议使用安装时的配置文件导入功能,不建议安装后再手动复制配置文件
06.使用客户端绿色安装工具升级万能包时,如果开超户启动过一次就无法启动了,是因为万能包中自带的程序会把无盘的驱动替换掉,所以请在安装后第一次超户启动时,检查启动项里是否有屏蔽锐起的程序,如果有请删除,然后关闭超户,再用绿色安装工具安装一次,如果没有,则无需另外处理
07.使用2008-64位系统的用户,建议使用2008R2标准版,不要使用2008R2企业版,企业版可能会出现内存耗光的情况

三、运行环境:
服务端:Windows 2000/XP/2003/2008_32bit/2008_64bit
客户端:Windows XP/7_32bit/7_64bit

下载地址:http://down.richbar.com.cn/dlxp/RichDisklessV4.3Build3162.zip

网友(2016-09-15):
LZ请问一下是不是网吧做服务器的软件呢?

网友:
这个怎么和主机绑定呢,是不是还要用到什么软件呢,这个只是一个挂机锁呢,这个默认就是与主机绑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