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LE上电掉电 再自动上电掉电

楼主(2015-03-26):
华硕P7H55-M LE上电掉电 再自动上电掉电 怀疑供电短路或者供电有问题  测量供电:内存1.4V  总线:1.2V  显卡:1.4V   CPU:1.3V   桥:1.3  VCC_PLL:2.0  都正常
PCI时钟:2.3V  PCI复位:0  请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断电前有复位没?

网友:
查一下电源 IC 48脚到哪个822 换掉它

网友:
正在研究中,谢谢楼主

网友:
从供电,时钟,复位的思路修吧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2015-04-26):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    没有复位   一直掉电重启

网友:
通病 822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