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39过logo掉电

楼主(2015-03-26):
开始不加电换了个EC,ec绝对换好了,机器亮但是现在机器过logo就掉电重启,硬盘无法引导,U盘也没办法引导,但是机器进bios调试的时候不会掉电....有没有人遇到过怎么修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CPU供电有没有 NEC电容,或另加CPU供电 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有NEC大电容,你看一下散热器是不是被堵了,散热不好导致NEC电容变质,先换掉电容再试。还有这个R439装WIN7卡窗口死机,可以用我传上来的BIOS.

网友:
看看CPU供电有没有 NEC电容

网友:
兄弟 太给力了

网友:
最简单的装系统有没有做过,不行外设全部拔掉,单装硬盘看看,还不行就看看CPU散热,还有大电容

网友:
呵呵,大家的判断都是NEC的大电容,看了是通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