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0 BIOS 放电后插电能自动开机,关机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5-03-26):
联想 ThinkPad E40 BIOS 放电后插电能自动开机,关机后不能开机,再次bios电子拔下来又能开机了,拔掉bios电子,插上电源自动开机,手动按电源开机后无法在开机,求维修思路,大概哪部分问题,主板上有轻微进液痕迹腐蚀,已经刷洗干净重新补焊过了,bios和ec也重新刷过了。板号:DAOGC5MB8H0 REV:H

网友:
开机电路 。看下喂

网友:
刷BIOS版本不匹配吧

网友:
重刷bios,可能没刷对

网友:
你用开关关机试试啊 是不是开关到ec的问题

网友:
E40BIOS很难刷  我刷过两个都提示WIFI报错   后又刷回来

网友:
键盘拔掉试试,EC问题

网友:
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或者刷下BIOS,再试试

网友:
查查RT电路看下

网友:
BIOS不匹配吧

网友:
这种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休眠信号看一下;
或者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