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N140AT07重影

楼主(2015-03-26):
LTN140AT07重影,RFB1换563一样后来换100K的解决重影,但图像对比度改变,重新找一个58K+10K串联完美解决,有这问题的人注意了,,论坛里说的两个三极管不用上

网友:
学习了,板主给力

网友:
换元件还是得换一样一样的呀

网友:
修屏的不多了,换屏快呵呵

网友:
楼主凶 在下佩服

网友:
楼主早点修好我就可以修复几块屏了

网友:
实修过程:其实重影故障是三星LTN140AT07屏的通病,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重新焊上QAV 1、QAV2这两只MOS管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修屏专家,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正好有一块这样问题的,明天试一下

网友:
试过还是没用,不知道楼主怎么弄好的

网友:
手上正好有块这样的屏

网友:
我以为显卡虚焊

网友(2015-05-05):
RFB1原值是62K,和(RFB3,FRB2并联分别和20K和39K)串联组成分压反馈电路,电压1.25V,加大RFB1到68K会使输出电压AVDD升高到7.6V。你确定这样真可以么?

网友:
为什么串连就不出重影?

网友:
我也有个晕加上两个三极管不行,看下楼主那样看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