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請教平板供電器問題

楼主(2015-03-26):
請教平板供電器問題,使用可調電源連接USB線要如何接,USBU有4 PIN VCC D_ D+ GND ,D_ D+要如何處理
平板

网友:
有人知道嗎?........................................................

网友:
说实在的,楼主问的问题让人不太好理解,我理解的是不是你要,把稳压电源设置为5V,然后把数据线接到稳压电源上给手机充电??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你就直接把数据线的红线和黑线接到稳压电源上就可以了,白线和绿线不接,就可以个手机充电了

网友:
确实难懂。半天没看出来

网友:
VCC 接5V GND接地

网友:
vcc是正极,红线;gnd接负极,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