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5-03-26):
      刚接到E1-471G   板号是DAZQSAMB6F1 REV:1    的时候是不出集显供电   电流到1A左右,然后我就刷bios   就连CPU供电也不出了    电流到0.2左右掉电     回待机     刷回原来的也是一样了,我再继续刷bios   然而最悲哀的是连触发都没有了      EC都没有发出DNBSWON#给南桥了       求各位大神讲解下

刚好下午来了台一模一样的   刷回来又是不出显卡供电了

网友:
把bios还原回去再说

网友:
刷回来还是一样不触发

网友A:
把bois还原,你这个集显供电可是0.4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ois还原,你这个集显供电可是0.45v

之前是0V的    bios都说是用会以前的都不可以触发了

网友B:
没有掉件吧  刷个BIOS 应该不会啊  要不然就是 原来的BIOS 读取的时候没读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掉件吧  刷个BIOS 应该不会啊  要不然就是 原来的BIOS 读取的时候没读好

之前的确掉过一个3.3欧的电子补回来最后还是一样

网友:
BIOS文件读取时候没有校验吧,备份的有错

网友D:
悲剧了,以后刷BIOS最好找一根同样大小的芯片代刷,原来板上的那个BIOS取下来不动,我一直这么刷的

网友:
上图啊    这怎么给你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悲剧了,以后刷BIOS最好找一根同样大小的芯片代刷,原来板上的那个BIOS取下来不动,我一直这么刷的

你有没有这个bios啊   我在忘上找了N多个bios刷下去也是不触发

网友:
还是你程序没刷好

网友:
那继续找BIOS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这个bios啊   我在忘上找了N多个bios刷下去也是不触发

没有修到过这个型号哦

网友:
换个BIOS  芯片看看  搞不好是芯片坏了

网友:
备份数据没校验?    换个同型号的BIOS芯片刷

网友:
看看BIOS旁边的电阻,掉了吗,有一次我刷BIOS吹芯片时就把电阻给吹跑了,结果不开机。

网友:
这个板有两个BIOS,有没放错

网友:
这个板BIOS不对是不触发的

网友:
ec的的供电时钟,复位有吗。

网友:
不触发不是先查公共点   还有EC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BIOS你就别再刷了!查查机器正常跑码过内存了吗?

网友:
我现在有2台这个在修,一个不触发,一个键盘几个键不能用,换过键盘,刷过BIOS,换过EC还是一样.

网友:
我知道你是失误。 我感觉一开始是没有如果这个本有独立显卡  集显供电是没有电压的吧? bios你在换个芯片刷啊估计有两个bios

网友:
肯定BIOS周边,后面掉件了

网友:
今天刚修过一台宏基EC-471G是别人修过的,EC 3V 5V芯片,BIOS都动过,还有桥周边呢些许小动。被我修好了二修机。机主说本来是开机不显的,被上家修过后就变成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的确掉过一个3.3欧的电子补回来最后还是一样

兄弟你掉的是一个2.2欧的电阻好吧!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我有一个这种费板 BIOS还在 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