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修IPAD mini的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5-03-26):
刚修好的机器,测试的时候突然内存满了,但是机器里面什么都没下,就是修好后一直看电影!谁遇见过?
iPad

网友:
硬盘是坏的???

网友:
又重新刷了个8.2的系统 好了。

网友:
筆記中...收到

网友:
应该是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其实你可以恢复下系统,当然刷机也是可以的。

网友:
苹果的东西好鬼

网友:
修起来看不懂,就知道的刷机,还有密码麻烦的很,学习了

网友:
恢复下系统,当然刷机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想保留资料或保留版本,有个偏招,第一,你这个是中毒或系统错乱引起大面积吞吃内存,应该是越狱机子!!!下载个插件删除被吃内存搞定,不过会很缓慢在一次吃内存,需自己删除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