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 开机掉电 应该是另一个通病

楼主(2015-03-26):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的E46G。开机到0.6左右掉电,先报价把客户打发走。客户走了以后把后盖打开,先短接PQ72,不行,故障依旧。看来还是和头几天的一样,拆机吧。
找到图纸 广达的板号LL5
量PQ72 触发后两边都有1.5V,正常  。在量PQ53 触发后两边也都有1.5V。也正常。那就不是这个通病了。还是按广达的时序查吧。
查到3VPCU转+3V 才1V多,5VPCU转+5V也才1V多。这个电压是不对的。量4脚控制才3V。这里最起码也应该是12V啊。 PR89是一个1M的大电阻量了一下800多也应该是正常的。MAIND还去了PQ53那里但是那个电阻有*号,没用料。主板上的PR210的位置也是空的。那问题就锁定在PQ64和PQ65了。 在料板上找了两个N沟道的管子换上去。插上电源,开机,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了。 这个机器从过年到现在修了三台。一台短接PQ72好了,另两台全是换了PQ64 PQ65好了,应该是这两个管子漏电造成的。今天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下,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是菜鸟,写的不好。各位师傅请不要拍砖。

网友:
类似这样通病的,多发些呀

网友:
这应该是用的材料有问题。

网友:
好样的  很喜欢这样的帖子

网友A:
说实话,我的真怕是PC37电性不良导致MIND信号拉低。因为两个管子损坏导致电压拉低的,还真的很少遇到。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修类似的故障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B:
这是通病?

网友:
不错 分析的好详细

网友:
两个转换的场管同时坏掉也是比较少见的了。。。

网友:
这板子是有这个问题,我也有修到过几台,都是换了就好了,

网友:
辛苦 正需要  非常感谢!!!!!

网友C:
直接把PQ64 PQ65接起来也是可以的,只是等机高了一点点

网友:
比我是强多了!学习!

网友:
现在广达的主板挺多啊!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的真怕是PC37电性不良导致MIND信号拉低。因为两个管子损坏导致电压拉低的,还真的很少遇到。

PC37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PQ64 PQ65接起来也是可以的,只是等机高了一点点

是的,直接短接也是可以,打是待机高。待机0.30左右了。

网友:
2级转换电压问题啊~

网友:
二级电压没转换出来  两个管同时坏  管子本身的质量不咋地啊

网友:
学习了,这种帖子越多越好

网友:
通病,修机器要按照时序。

网友:
还没遇到过,以后遇到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兄弟 太给力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一会试试看

网友D:
电流到0.6几怎么一下子就想到转换电压?
神话笔记本快修
按时序查的
详情

网友:
正在跟楼主学习中

网友:
广达的有欠压保护,还是仁宝的好

网友:
直接短接嘿嘿

网友:
有通病就是好啊,就可以省了我们很多的时间了

网友:
思路很对,是缺电压掉电

网友:
你理论好扎实啊

网友:
楼主谦虚了。多发帖让我们这些菜鸟过眼福咯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通病?
个人觉得不能完全算是通病 只能说下次遇见的时候做个参考

网友:
楼主,多发点经验图

网友:
这个难道是用料问题?

网友:
还没修过,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到0.6几怎么一下子就想到转换电压?
按时序查的

网友:
我碰到PQ21坏的

网友:
谢谢楼主把这些通病分享出来,下次遇到就省事多了

网友:
很好 很 好

网友:
这种情况确是通病,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确实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能发现有通病的人,维修量不少啊

网友:
学习了 这个谢了楼主

网友:
二级转换供电异常引起的开机掉电。

网友:
这样的我喜欢搞,换管子就好

网友:
谢谢分享 长知识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我怎么就没遇到E46通病这等好事,、

网友:
非常给力的贴子,对于我来说值得学习啊

网友:
又学到了经验,迅维挺好的!

网友:
写的也不错 学习啦

网友:
这是通病吗,没有遇到过

网友:
通病,学习了,我也是菜鸟,以后多多学习,经验就是钱啊。

网友:
这机器用料觉得有问题,好多转换管损坏的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通病

网友:
是通病也还没遇上,遇到试下

网友:
我爱通病 我爱通病 哇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修到这个机器呢

网友:
电流都0.6了,二级电压居然都还没出来。

网友:
可能是本身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