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不触发

楼主(2015-03-26):
电压都没有 待机芯片也换了 还是不出待机电压 求解决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先查一下保护隔离,再查isl6237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比较好搞。

网友:
进水了没 看看主供有没有

网友:
6237 芯片自己产生的两个电压有短路的吗 (芯片直接差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