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奇怪故障

楼主(2015-03-26):
接到块华硕G41主板。故障是不稳定。有时候可以亮有时候又不行。不能开机的时候上430就能正常开机。用5300就不行。。很奇怪的问题。供电都是正常的。于是陷入维修困境当中。最后换了时钟解决,特来跟大家分享结果的。勿喷

网友A:
我是有块G41,单核CPU能亮,双核CPU就没有核心电压了,VID全高,看来我也应该换换时钟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块G41,单核CPU能亮,双核CPU就没有核心电压了,VID全高,看来我也应该换换时钟看看了

我也没想到是时钟问题。维修了好久。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换的。结果很意外。以前也修过这种故障。都没怀疑过时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想到是时钟问题。维修了好久。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换的。结果很意外。以前也修过这种故障。都没怀 ...

我是请教了好多人,有的说换CPU电管,有的说时钟,最后觉得应该是时钟问题,等淘宝上买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请教了好多人,有的说换CPU电管,有的说时钟,最后觉得应该是时钟问题,等淘宝上买到了换上试试

祝你成功。加油

网友C:
华硕的主板虽然说是通病,但是越来越难搞,,修复率低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主板虽然说是通病,但是越来越难搞,,修复率低了好多。。。

华硕的故障本来就多

网友:
现在对华硕的主板越来越难弄了。问题怪。多。不稳定。桥还容易坏

网友D:
我现在也遇到一块   有时能亮亮一下从启   重启后就跑D0反复的跑有事还不跑马  不知道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遇到一块   有时能亮亮一下从启   重启后就跑D0反复的跑有事还不跑马  不知道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你这个应该是IO边上的822或者是BIOS边上那个822电阻的故障

网友:
华硕板子排组坏的太多了……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后来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难道是时钟工作不稳定才有这个故障。

网友:
时钟异常是容易导致不认CPU

网友:
华硕主板是真的越来越难修,从之前的822电阻到现在的时钟电路,无一不是难啃的骨头

网友:
华硕的时钟确实坏的不少

网友: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换时钟换的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是换了时钟电路吗?晶振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E:
这个情况,怎么说呢,有时候一些台式机板子你没办法解释了,修好就王道

网友:
这个问题 很难解说

网友:
我在你建议,就去换一个时钟看一看吧

网友:
华硕的质量也不是传说中的可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IO边上的822或者是BIOS边上那个822电阻的故障

都换过了 不行 客户拿走了

网友:
我还以为坏了8.2呢

网友:
时钟也能引起这问题???怪病,。,

网友(2015-04-25):
引用 网友E:
这个情况,怎么说呢,有时候一些台式机板子你没办法解释了,修好就王道

的确是这样。有的故障无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