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开机无显示、电流有很明显的亮机显示、显卡/BIOS/南桥/屏幕都换过求助!

楼主(2015-03-26):
联想Y450开机无显示、电流有很明显的亮机显示、显卡/BIOS/南桥/屏幕都换过、屏幕的供电、PLT复位都有了、就是死活不显示!!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查供电,这个我遇到过,不是主供电,显卡背后的小容量一下,看哪个没电,然后根据图纸分析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没有弄好

网友:
直接换板。。。。。

网友:
那你就得找图纸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测总线跳变波形

网友:
这个好难搞的,换板得了。

网友:
smbus 信号 ddr信号查了么?

网友:
有人都能把独显改成集显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 解决了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诊断卡跑过码吗

网友:
这个机不是电源板不行就是显卡挂了,这个显卡重植基本没用需要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