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G 开机掉电 应该是另一个通病

楼主(2015-03-26):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的E46G。开机到0.6左右掉电,先报价把客户打发走。客户走了以后把后盖打开,先短接PQ72,不行,故障依旧。看来还是和头几天的一样,拆机吧。
找到图纸 广达的板号LL5
量PQ72触发后两边都有1.5V,正常  。在量PQ53触发后两边也都有1.5V。也正常。那就不是这个通病了。还是按广达的时序查吧。
查到3VPCU转+3V 才1V多,5VPCU转+5V也才1V多。这个电压是不对的。量4脚控制才3V。这里最起码也应该是12V啊。PR89是一个1M的大电阻量了一下800多也应该是正常的。MAIND还去了PQ53那里但是那个电阻有*号,没用料。主板上的PR210的位置也是空的。那问题就锁定在PQ64和PQ65了。在料板上找了两个N沟道的管子换上去。插上电源,开机,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了。这个机器从过年到现在修了三台。一台短接PQ72好了,另两台全是换了PQ64 PQ65好了,应该是这两个管子漏电造成的。今天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下,希望对你们有帮助。我是菜鸟,写的不好。各位师傅请不要拍砖。

网友:
这个情况还真没修到过,下次注意下

网友:
有收获就是最大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