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上电自动重启

楼主(2015-03-26):
手上有块GA-H61M-DS2主板上电自动重启,由于这主板没PCI槽,诊断卡不能用,于是插了个喇叭上,可以听到连续的嘀嘀嘀报警声,以为内存的问题,换了跟好的内存还是一样,跟据经验技嘉BIOS问题多就直接刷了主BIOS还是一样报警,看来没这么简单,就测了下主板供电,发现CPU集显供电没出来,其它供电都正常,H61的时序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是不是先修这个集显供电,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此板已修复,报警是内存SPD电压没出来,经检测此板不装内存集显供电不出来,而且亮机后供电由1.01V左右变为0.45V左右

网友:
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内存电压转换成集显开启信号?

网友:
还是内存这边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问题,原来

网友:
一般报警都是过不了内存才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板已修复,报警是内存SPD电压没出来,经检测此板不装内存集显供电不出来,而且亮机后供电由1.01V左右变为 ...

而且亮机后供电由1.01V变成0.45V 这个1.01V是什么电?楼主?

网友D:
跑马正常后集显电压才出的。老徐有时序分析的。你看看

网友:
经常遇到过这种情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马正常后集显电压才出的。老徐有时序分析的。你看看

没找到贴子,麻烦发个链接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亮机后供电由1.01V变成0.45V 这个1.01V是什么电?楼主?

集显供电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转换成集显开启信号?

应该不是的

网友:
看来你这个问题比较简单的 h61 不能上卡 麻烦啊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不是内存总线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此板已修复,报警是内存SPD电压没出来,经检测此板不装内存集显供电不出来,而且亮机后供电由1.01V左右变为 ...

这个板子修复收多少啊
不过好像没过保修期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板已修复,报警是内存SPD电压没出来,经检测此板不装内存集显供电不出来,而且亮机后供电由1.01V左右变为 ...

shit.手上一块,有SPD电压,但情况和楼主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修复收多少啊
不过好像没过保修期样的

同行的收不子什么钱,板子是没有过保,外地的板子懒得发外地保了,直接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