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可以同时使用不用牌子不同频率的内存不

楼主(2015-03-26):
各位大湿大婶 ,小辈我来问个问题,就是同一块主板可以使用 不同厂家 不同频率的内存 不,就像 一块h61的主板,原来使用的是 胜创 ddr3 4g   频率800ghz内存,然后 再加一条金士顿 ddr3 4g 频率 1333ghz的内存可以不,使用起来 速度会不会 变慢?或者蓝屏那些?

网友:
看主板的兼容性如何,一般不建议这就样使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主板的兼容性了。。就是可以使用频率也要降到和那个低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