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IH61R MB 老是显示fan错误

楼主(2015-03-26):
搞了几块MIH61R  MB主板  都挺好的  只有主板 别的都没有 所以一直爆开报警提示*(能进系统),但是开机老是要按F1 说cpu风扇错误  机箱风扇错误。 我换了各种风扇了  原装非原装 三线 4线的都试了  一直提示 bios 没有关闭这个 也没关闭F1选择。新的板子卖出去不可能让客户每次开机按 f1吧   实在是解决不了来求助了。

原本的bios一个不认得

刷的这个板子bios

刷后一直提示这个

bios 没有任何关闭的地方

实在是没办法  不可能让客户开机一直按F1是吧?  哪位高手们要是有哪个bios版本的能关闭F1的请麻烦上传一个 我试

网友A:
是不是没接硬盘

网友B:
一般BIOS都有设置的……怎么可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BIOS都有设置的……怎么可能没有!

拿手机一个一个翻译过 都找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接硬盘

插硬盘的时候 按F1能进系统的

网友C:
这个板子有两种的,一种是戴尔390工作站用的。一种是戴尔620工作站用的。你去戴尔官网下载这两种BIOS的EXE文件吧,看哪个能在DOS下直接运行刷新就是哪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有两种的,一种是戴尔390工作站用的。一种是戴尔620工作站用的。你去戴尔官网下载这两种BIOS的EXE ...

感谢啊。。看来你对戴尔很了解嘛 。。。 就是看不懂这个bios  想找一个能关掉自检的bios  要是有的话 能帮忙上传一份就更好了

网友:
上次买过一块二手板也是这个问题,忘记是短接测速线还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啊。。看来你对戴尔很了解嘛 。。。 就是看不懂这个bios  想找一个能关掉自检的bios  要是有的话 能 ...

了解谈不上,就是修了几块而已。我给你发BIOS吧。你刷刷看,DELL的H61板子建议别直接下载BIN之类的格式去刷,搞不好出网络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谢啊。。看来你对戴尔很了解嘛 。。。 就是看不懂这个bios  想找一个能关掉自检的bios  要是有的话 能 ...

刷刷看吧,我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搞定你的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板子电池没电或者电压不足是会报警并且不过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刷看吧,我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搞定你的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板子电池没电或者电压不足是会报警并且不过内 ...

bios 是 exe 文件  编程器没办法刷啊。。。   dos 的太复杂了

网友:
这种是什么板来的

网友:
H61 主板为何要刷B75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