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关机后,5秒左右自动开机。

楼主(2015-03-26):
   希望大神给点维修思路。。。

网友A:
主板有地方漏电了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地方漏电了拆开看一下吧

哦  。 好  软件方面的都搞了。 该换的都换了不行。等会拆开看看吧

网友B:
恩 应该是漏电  南桥旁边看看有没有进水的呢

网友:
先放电,后bios,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应该是漏电  南桥旁边看看有没有进水的呢

恩恩。等下拆开见分晓。

网友:
这 机器  cpu供电爱出问题   看看是不是

网友:
漏电了吧 查查开机

网友:
辛苦 正需要  非常感谢!!!!!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裸板试试了

网友:
3V5V旁边的电容 还有CPU供电看看吧

网友C:
感谢大家的回复。此问题已经修好了。。 换了个CPU就好了。。。

网友:
汗啊     这样也行啊

网友:
cpu  huai坏了 下次就有一经验了

网友:
兄弟 太给力了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D:
呵,没试过这情况,楼主有解决了吗?

网友:
真是奇葩问题,U坏了还能自动开机..../.没见过!

网友:
这个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遇到过铁片不良   也有这情况

网友:
看看主板有进水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没试过这情况,楼主有解决了吗?

  解决了。以为是U不行。就换了个,单单裸板试就好了 但是全部装上又会自动开机。 最后是开关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开关坏或者排阻有问题

网友:
换南桥。G470掉电换南桥好了。  G470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外设,如蓝牙模块,网卡,声卡。开关板也要看。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线性电压开机短线、还249K电阻、接电压过去。OK

网友:
测开开关电压。。。。。。。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建议楼主拆机先,再刷bios,除尘等,注意主板是否有短路,断线等,

网友:
关机后断电了,没断电可能cpu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 开关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转了一圈, 原来是开关坏了

网友: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引起的可能性也很多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家的回复。此问题已经修好了。。 换了个CPU就好了。。。

亲,这种你应该早就排除外部的问题再考虑主板的。。。

网友:
换CPU也行啊

网友:
CPU出问题少见得很呀,下次我也遇到了也换CPU试试

网友:
。。。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这个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查  看看高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