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8120A代换

楼主(2015-03-26):
                                      关于RT8120A代换
修到一片ONDA A78GLD3主板,没内存电压,查得RT8120A不良。手上没得这个IC,上基地找了个遍也没找到能用哪个可以直接代换的,没办法,上百度找PDF资料。经过查找对比,用UP6103SB直接代换成功。另一片桥电压不良也代换OK。

网友:
9214记得好像也行

网友A:
7120  FP6321A也可以。。。

wjf

网友:
引用 网友A:
7120  FP6321A也可以。。。

7120我试了不行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在下也正需要

网友(2016-07-22):
甚至8120A和D 都不可替换

网友:
正好修到这个芯片也正在想办法代换呢

网友(2016-08-26):
梅捷的一片,6103替换后电压升至3.6。。。。 高了,代换不成功。。。

网友:
没试过,都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B:
可以给个准信吗?到底能代换还是不能代换,还有跟RT8120H 能不能代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个准信吗?到底能代换还是不能代换,还有跟RT8120H 能不能代换呢。。

自己看着办吧   论坛里的回复有些是瞎回复的  纯属灌水的

网友(2016-09-28):
论坛里一群瞎回复的真急人啊~

网友:
up6103sb不行,鉴定完毕!